M2A480VP-PB 急急急 。。。。。

楼主(2011-01-16):
M2A480VP-PB主板开机跑码当F2不知道什么原因,CPU IO BIOS 声网卡都换过南北桥压,晶振过故障还是一样,有时候多按几下复位跑码就正常了,但等一会再开机又不正常了,请大家帮忙急
cpu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请问是华硕的主板吗?r 如果是的话一般是电阻问题

网友:
不是的是斯巴达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