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S13H 笔记本如何装XP

楼主(2011-01-16):
SONY CS13H 笔记本如何装XP.BIOS中没有相关选项.进PE不认盘

网友:
最省力的,把笔记本硬盘挂到台式机上,
装到ghost拷贝结束,拿下,再放回笔记本,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你这样搞过吗?成功过吗?

网友:
你下载一个电脑公司特别版9.0的试一试。里面的pe系统可以进去

网友:
前一段时间有家单位买了5台这个型号的笔记本,后来还是直接用NLITE集成了HM55芯片组AHCI的驱动进XP安装盘才装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