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6l老烧

楼主(2011-01-16):
;今天修一台HKC显示器故障--亮2秒就黑屏了。开机后发现高压板上的其中一个4606被击穿了,我把就进的一个电容换了然后把4606也换了,结果上上去4606又烧了,后来又换了一个也烧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问题啊?谢谢

网友:
估计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高压线圈问题或者前级供电问题

网友:
偶合電容容值故障

网友:
像这样一直烧4606的话··一般都是高压线圈出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改高压条解决

网友(点评):
最好不要动不动就改高压条,除非实在不行了,像这种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直接换分立的高压板算了

网友:
把高压包也换了就不会了,我前面也是常遇这种情况,特别是联想的,那种外接12V供电的机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两样东西:升压器、灯管。

网友:
4606烧的话,,说明后级电路有短路啊,要查高压线圈和灯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我提议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条算了,如果有变压器也可以换个变压器。

网友:
应该灯管比较多一点吧!

网友:
变压器坏了
变压器坏了

网友:
升压器 不过建议 你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谢谢大家了,高压包换了还是不行,最后直接换了通用高压板了!

网友:
上次弄一个aoc也是一样,气的直接换一体板了

网友:
换通用的高压吧

网友:
我认为是有虚焊的地方,比如高压板的变压器虚焊,建议楼主先补补焊。要仔细看。

网友:
线圈和反馈回路的问题。

网友:
後級電路有短路啊,要查高壓線圈和燈管。

网友:
楼主还是检查下有没有虚焊吧。

网友:
本人与LS几位有不同看法,说出来请指教。
如果换上去的器件过一段时间才烧毁,我同意大家的看法,否则------
如果是在几秒钟之内烧毁,原因是驱动IC输出脚与电源击穿。此时器件控制极被加上直流高电平,器件持续导通短接电源并瞬间焚毁自身。
当然,LS几位的高见也许是事件的罪魁。由于某种原因使器件负载持续加重击穿栅漏绝缘,此时电源会直接通过器件加到驱动IC的输出端使IC损坏。此时,坏IC的状态是随机的,输出端内部可能对地短路,也可能熔断对地的集成物件而对外呈现持续高电平,而后者正是瞬间烧毁新换器件的根本原因。
一家之言,欢迎来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