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卡与集成声卡驱动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11-01-17):
台式机 主板是 精英的,,该机 装上 监控卡之后 声卡 就打感叹号,,,在装驱动也是一样,,把监控卡 拔掉 声卡 就可以使用,,有高手 告诉一下 如何 解救吗???
台式机

网友:
换插cao,再装看看~~~~~~~~~~~

网友:
系统一步步安装,驱运按顺序安装,再装监控设备

网友:
一步步安装 先不要装驱动

网友:
IDT声卡吧,从官网上下载一驱动试试

网友:
是intel配置还是AMD配置的?监控机如果不用声卡就停用了吧

网友:
换个插槽或许就好了

网友:
貌似有个中断,没搞过

网友:
中断冲突,BIOS里改设置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