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显卡花屏的维修

楼主(2011-01-17):
PCI显卡的维修

一张8M的PCI显卡维修。。。是用在点歌系统用的。。又没有这种显卡卖给他。。于是就帮他。。来的时候是花屏,古计是显存不行。。找了两颗差不多一样的显存换上去就行了。呵呵。。。

网友(点评):
只有两颗显存,直接换上去还比测试来得快。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测量出显存的问题

网友:
收多少米呀,这个显卡是不太好找了

网友:
PCI显卡多的是垃圾老大把。S3系列的,ATI系列,NVIDIA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最好一张图,我好像进入梦幻世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用手机照的。。手振啊。。

网友(点评):
手振是主要的,嘻嘻,太冻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感谢楼主,感谢ChinaFix.com.cn 。
请问怎么样测试显存不好。

网友:
楼主一针见血     佩服   (但是  能分享是花成什么情况的吗?

网友:
PCI卡也很少能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两颗显存。。还用测嘛。。。直接换。。不行就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