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花屏

楼主(2011-01-17):
hp6535s开机无显,集成显卡,从值北桥开机能亮,试机一天没问题,第二天早上开机到进系统处花屏,按开关能听见关机音乐 ,但是声音很杂,在从开就好了,没天早上第一次开都这样。外接也花,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北桥供电以主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查查!

网友:
换屏````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拆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外接也花,和屏幕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
遇到过三星网卡不上 就声音很杂 这个没遇到  应该是显卡 你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因该还是桥问题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应当能好

网友:
换个新北桥试试吧,声音卡也可能是驱动不对

网友:
再搞下北桥

网友:
从做了下北桥,测试中。

网友:
换个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