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背景色发绿,图像向右偏(已经解决)

楼主(2011-01-17):
接修 一台联想L193WIDE液显,故障是背景色发绿,图像 整个向右偏了,已经刷了程序,但还是一样的故障,应该是进入工厂模式调整一下,但不知这个如何进入工厂模式,在网上搜了许多都不行,这个是晶冠代工的,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进入工厂模式,先谢过了。

网友:
联想L193大多屏线坏,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这不是程序问题,2楼的说话很正确。

网友:
能够显示,说明屏应该是好的啊

网友:
屏线换了,还是一要的问题。应该还是进入工厂模式,AUTO一下
望高说说一下该液晶显示器如何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检查主板的RGB有没有坏。

网友:
别的应该是好的,如果有哪位高手知道该液晶显示器如何进入工厂模式,说一下,谢了》L193W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