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GVT的一个重大问题?

楼主(2011-01-17):
我装了一个昂达915GVT,不知怎么的 老不固定 死机重启。请问有没师傅遇到过昂达板这种问题。望多加指教,谢谢
重启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风扇也换青鸟的试过了,现在是什么都换过了,就差主板CPU没换.

网友:
散热不行。可能是风扇也可能是散热膏 没有涂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