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主板烧了

楼主(2011-01-17):
该电阻是多大的。烧了,不知如何代换,贴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型号、元件位号都没有,怎么回?

网友:
找到了,哈哈哈,是10K的电阻: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202876

网友:
下拉电阻,,,一般阻值比较大,如果找不到,可以用大阻值电阻来换,如果不行,再换小的。。。

网友:
在不知道组织的情况下,先用大的试下,如果不行,在依次用小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