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液晶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1-17):
cq45的本子,使用的三星的显示器.

有在低温下使用的经历,开机背景是红色的(正常是黑色的),桌面花屏,网页背景蓝色的。
但问题是截图出来在手机中显示,或者放到其他pc中显示的图片,一切正常!

从上面是否可以判断排除显卡的问题,是否是灯管什么的问题,还是液晶game over 了,请大牛赐教!

网友:
首先液晶没有OVER,只是感冒了。找大夫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独立显卡出问题了。。需要维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截图没问题的

显卡应该没事的

网友B:
发红是灯管老化了,花屏可能是排线的问题,换一根就好了。

网友A:
你就先做一下显卡看看。。。CQ45机型不算太老,灯管老化的可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红是灯管老化了,花屏可能是排线的问题,换一根就好了。

字体发红和开机的背景全红

花屏则是不确定的位置,换个壁纸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先做一下显卡看看。。。CQ45机型不算太老,灯管老化的可能不大

08年的机型

设备管理器中显卡也没问题,截图再次证明了这点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显卡没有问题,那你就检查灯管和高压条吧。。。

网友C:
       LZ你所说的       “开机背景是红色的(正常是黑色的),桌面花屏,网页背景蓝色的”      只是频线的症状。你拆开了没,碰下下频线接口看看有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你所说的       “开机背景是红色的(正常是黑色的),桌面花屏,网页背景蓝色的”      只是频线 ...

还没拆开呢,

频线问题也有可能的,

网友:
我记得cq45开机的logo本来就是红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确实是异常的,

正常的都是黑色背景加ui滚动条

网友E:
显卡或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或屏线问题

目前自然的好了

怪事啊

网友:
先把屏线拆开再装一下,接屏的接口和主板的接口都试一下~~~或者你接外接显示器看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说明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