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l7ac-s2引导过慢

楼主(2011-01-17):
今天接网吧用富士康945pl7ac-s2主板一块,网管说窜口特别慢。开机让故障重现,进bios很快,调试bios也正常,于是上测试用硬盘,进max工具箱,无法忍受慢的地步,换光驱引导PE,窜口,并口都很慢,半个小时左右吧,换u盘PE引导,还是一样至少20分钟。先刷个bios看看吧,不行,告诉于客户可能是南桥不行了,加焊有风险,顾客答应赌一把。涂抹助焊膏,预热,上BGA,不用上部温度两遍,不见动静,第三遍连上部一起加热,终于会动了。关机冷却,上电点亮,窃喜,至少还能点亮。上硬盘进max,很流畅,ide光驱很流畅,U盘PE 3分钟到桌面,可能兼容性不好,狂喜,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水平好高呀。

网友:
这一般如果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此现象一般为南桥问题啊

网友:
IDE口直通南桥 你查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也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