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319F 定影不牢怎么办?

楼主(2011-01-17):
刚给客户买的新机,用了没多久定影就出问题了,本来还在保修期内的,但是一个同事还是把它给拆了,换上电影膜后就出现定影不牢,后来修了好几次,现在用的好的硅油,原装定影膜还是不好,怎么办啊?

网友:
粉不好也会定影不好,打印驱动设置里选厚一点类型的纸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新的定影膜还定不住。那就是温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不要图便宜用质量差的国产膜,用原装膜,现在原装膜也不贵。

网友:
检查加热陶瓷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定影不紧跟陶瓷片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格之格的粉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边的热敏电阻坏了

网友:
热敏电阻坏了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