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l945gc

楼主(2011-01-17):
这块板 CPU有电压    内存没电压    求救   内存旁边有个八个脚的 fp6137c有输入没输出  我换了那个还是不行

网友:
cpu的先不用管,内存核心在前面。。。检查mos管d级有没有输入电压,检查g级有无控制电压,检查一下控制ic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等。。。。。。。。。。

网友:
有电压     只是fp6137c这个没输出   有个脚是通内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