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X148摸一下就好勒

楼主(2011-01-17):
三星上网本X148摸一下就好勒 闷  摸得是电源那,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人修过吗
客户拿来根本开不了机器!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什么,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 装不起来就加电好了 闷

网友:
有些机子拆下来他就亮了。有可能跟外设有关。拆下来一般裸板跑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正常,有时候是放下电就OK了,有时候是打螺丝短路,都会引起这些问题,所以说维修还是要谨慎,心细 遇到问题冷静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