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能不能,是2,3脚 直接加在6,7,8脚,,开机速 ...
这个芯片能不能,是2,3脚 直接加在6,7,8脚,,开机速度太慢,电流在0.3左右,

楼主(2011-01-17):
请问这个芯片能不能,是2,3脚 直接加在6,7,8脚,这样能不能起到增强电流的作用,我的上网本,开机速度太慢,电流在0.3左右,要停很长时间
开机速度

网友:
这是给USB供电的芯片,如果直接短接的话,就会少了过流保护了,如果USB设备有短路的话,就会烧主板了,不建议你这样子改

网友:
对的,如果非要直接改,中间一定要加个保险

网友:
开机速度太慢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以为跟这个有关系,原来是1。8V,不稳定老是不停的跳变,我现在怀疑是51117坏了

网友:
USB好像也有3V供电的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