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USB不能识别鼠标

楼主(2011-01-17):
今修一台清华同方K431D查U盘可以用但是查上鼠标就提升和这台笔记本不符合的USB设备 鼠标不能用 换新的也是如此 南桥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请哪位有经验的高手帮忙指点一二 我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U盘可以用那你换什么南桥呀?查查U口的供电吧

网友:
换SB应该可以

网友:
修过一次这种的,南桥的一个5V供电偏低,只有2点几,U盘能用,鼠标用不了。
不过基本的工作条件要先查清楚了,U口的供电,阻值,还有南桥的USB时钟。以及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