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出发大电流跳变

楼主(2011-01-17):
          东芝L310intelgm965的芯片组,不上cpu出发电流从1点几伏,一直跳到2点几伏然后掉电,兄弟们意见意见。。。

网友:
  查下哪里短路了,芯片保护了。

网友:
是1点几安吧  或者你说的1点几伏是指CPU供电?说明白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错了,是1点几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上CPU之后是什么现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了cpu也是这样

网友:
换北桥ok了,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