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1笔记本开机LOGO画面过后灰屏无显示

楼主(2011-01-17):
一台东芝M331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开机LOGO画面过后灰屏无显示,客户反应是插耳机引起的(目测耳机插孔内簧片变形,声卡芯片烧个孔,型号为CX205**-12Z)。由于不知道声卡芯片具体型号,也不知道各引脚定义,故取掉不上。查其它地方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由于没有图纸于是采用排除法,更换过IO,南北桥,CPU及独立显卡板,故障依旧,无解中,哪位朋友有过类似的维修经验指点一下该从哪里下手,如果有人提供电路图更是无限感激......

网友:
感谢张先生提供的图纸,正在研究中......

网友:
BIOS版本太低引起的。你可以先找到G1两点短接后就能进系统。然后刷新版本的BIOS

网友:
感谢三楼的师傅,不过,短接G1后不能开机啊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