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能这样搞有用吗?

楼主(2011-01-17):
每次有人来修机器说自己电池用很短时间就没电咯!我师傅说把电池放进冰箱1个月拿出来就会用很长时间咯!我觉得很不靠谱!每次反问有用吗?他说很管用!

                                 大家什么意见!

                        这样真的有用?

网友:
据说只用一次,不怎么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那么认为!

网友:
这个不大实用吧,耗时太长了,从来没耐心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over版主在乱搞,什么什么的?
这个明显不符合科学道理嘛

网友:
这个方法不清楚使用效果反过来说真的待机时间长了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效益

网友:
这个没有做过试验,这样做应该不行。因为不关电池的事,可能是主板的线路问题。

网友:
主板上的电池吗?客户是怎么知道电池没电的?

网友:
建议楼主  亲自 用实验来检验这个结论 是否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个月哦时间太长咯!不知道真的有用没的

网友:
以前听说过 放冰箱里冻电池 但是 没听说放那么长时间的 如果真的放一月 估计电池已经 报废了吧

网友:
从来没耐心试过

网友:
我觉的不行~太不现实了

网友:
不太可能吧。还真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去专门修电池的地方看下  冬天冰箱是否还开着     看冰箱里冰的是冰棍还是电池  一看就明了了

网友:
这个就像 人活到80岁快死了  然后把他放到冰窟里去冻上几年,但要确保他死不了,几年后从冰窟里出来又可以活80岁

网友:
我从杂志上也看到过的,但是上面没说那么长时间

网友:
这个方法不太现实,等个把月...都忘记电池放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是这样呵,就说小店新买电池用两次就不行了

网友:
感觉没用...

网友:
我试过冻一个星期,原来用两天的手机电池可以用三天多了。有点用。

网友:
手机电池有这么一说,
或许管用,
可以试试

网友:
  LZ没事的时侯试试啊告诉我们一声

网友:
千万别用。我的手机N70电池就这样报废了。还好我有备用

网友:
噢,我的上帝啊,这也行,
我没试过,无法回答。

网友:
可充电的电池是可以的。。。主板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准备10块电池!~

网友:
听说过没验证过

网友(2011-03-06):
回复 网友E:

你傻的很  把电池密封好咯才放噻   冰是导电体的嘛

网友:
试过咯   有一点用

网友:
我不信电池还有1V电,你会把它冻成3.3V! 锂电池不是可冲电池,费了尽快处理掉,继续折磨它小心它生气爆炸!

网友:
得试一试,要试出真理来

网友:
一个月的时间太长了,到时忘了还不知道电池扔哪了呢!

网友:
有一定的效果,原理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在零度以下低温,会降低离子体的活动性,造成电池无法使用。

网友:
这个我试过,但放冰箱不是一个月,好像放了二三天,我的手机电池,电池用纸包上放进冰箱,结果电池报废。不知道是*脏话*作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第一次听说

以前7号,5号干电池没电了,放遥控器、石英钟里没作用,就拿下来放地上用锤子稍微砸几下。改变了里面的电阻电压,发现又能用段时间。但有风险,小心漏液。

网友:
我感觉够呛。。应该不好用

网友F:
冻一个月电池还能充上电不?还有就是你有那个时间冻一个月。

网友:
把电池放速冻仓O(∩_∩)O哈哈~

网友(2011-08-17):
引用 网友F:
冻一个月电池还能充上电不?还有就是你有那个时间冻一个月。

把电池激活就可以用咯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没把电池密封哈  直接就放就去咯

我用报纸密封的。

网友:
用高压电激活一下还是可以的冰箱怕是不行的

网友:
应该不管用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有用。不过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网友:
的确有点不靠谱

网友:
这个有点。。。。。。。。呵呵

网友:
对啊  有人来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