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怎么在主板上看主板芯片组型号!看南桥?

楼主(2011-01-17):
大哥们怎么在主板上看主板芯片组型号!看南桥?
每次人家问我这主板是什么芯片的时候我就嫩起咯!
芯片

网友:
一般看北桥啊

网友:
这个简单,上面有写855 915 945 965 之类的,这就是芯片组型号

网友:
学习艳
的帖子
在那个芯片上看嘛

网友:
的帖子
在北桥上面看,比如我的是GM965的,CPU旁边,主板的上面称为北边,所以叫北桥吧

网友:
看这里你就明白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2942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