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有时候会断一下网,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1-17):
网吧送来一台交换机,他说有时候会掉网。我放在我机子上试了一天没有发现掉网的现象,可能只是一台机在用就不出问题吧,。
今天我又接在我们店里的路由器下面,带了5、6台机,我在一台机上用CMD  PING网络,发现时不时的会有掉包的现象,交换机的电源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主板上的问题,好搞吗??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某些机器在搞下载   ,这种情况很正常的来  尤其是P2P  下载  对网络带宽占用太高了,肯定会丢包的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交换机坏了啊

网友:
可以先换个电源试下....拆开看没,是否有电容鼓包引起的电压不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拆开看过了,电源无明显故障,电压测试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