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1111T现在是WIN7的系统 怎么改成XP的?

楼主(2011-01-17):
SONY PCG-51111T现在是WIN7的系统 怎么改成XP的?
什么用所以的GHOST软件恢复都不行,用PE进去也认不到硬盘,用正版xp系统盘,也都是在载入文件的时候蓝屏,根本没机会装,请问是不是硬盘的接口模式太先进了,请问要用何种系统盘才能进入改装xp。BIOS不能设置硬盘模式。

网友: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可能是品牌机有还原保护吧,卸载掉就行了,有时候换张光盘也可以解决的(GHOST的换一张)

网友:
以前遇到过,装Xp就蓝屏,后来是硬盘里面有个100M的隐藏分区,把那分区删了,就好了。好像听说必要的时候要把硬盘格了,从新分区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以免疫隐藏分区的系统   去搜下吧 不用全格  不用删除隐藏分区

网友:
WINXPSP3AHCI0114 下载这个版本可以安装。

网友:
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隐藏分区删了的,还重新分了区的

网友:
这个不难  可以说很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