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板 PS USB

楼主(2011-01-17):
一张富士康915板 PS口 USB口(全部)都不能用
USB插上USB键盘瞬间闪了一下键盘灯(很暗)
主板IO是TI8712F-A USB 中间两脚对地阻值是600左右 有SB5伏
请高手们帮帮小弟!!
主板

网友:
USB不能用 供电正常 两条数据线正常 查下南桥的所有供电 重点USB控制器哪块 然后换桥.

网友:
USB数据线都进南桥 哪里有USB控制器啊?
还有PS口也不能用 阻值也正常啊

网友:
看供电是否正常 不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PS2口的数据线正常不?是SIS的南桥吧。跑线应该进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