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41 42 43触发掉电的通病 已修复

楼主(2011-01-17):
最近又按到一台IBM T41触发掉电的机子,遇到好几台这样的机子了
故障表现为:这类型的现象大都是在别处大修过,南北桥 显卡 TB H8 ....总之除了CPU座没有动过,其他的都搞过,就连PC芯片 温度MAX1989都搞过了 只要是芯片基本都没逃脱
故障现象为:待机正常3 5V 都有,电流在0.02   TB工作正常    H8正常  触发一下电压全无 电流消失 TB H8 3 5V的电容 都换过 无果    但此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偶尔一次会开开机运行正常  但会死机
解决办法更换1.25V的滤波电容就在北桥正上方 换后能每次都开机  但还死机  换1.25V的电感就好了
提示不是所有T4机子的掉电都这样,这只是其中一种   谢谢

网友:
就是北桥上的电容吗?不是主板上的,你最后怎么想到换这电容的,能不能讲一下你的思路或者什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
       倒是没修到过。有次修X32掉电,没修好,不知道是否也是这个问题,谢谢LZ分享。下次会注意这方面了。。

网友:
楼主思路真棒,,你是怎么想到北桥上面的电容的,

网友:
都修到这个份上了,也没啥思路,只是举一反三吧,3 5V的电容不好,不是也掉电吗,所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就OK了 谢谢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电感也坏吗.这个坏的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