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拆胶工具及使用技巧

楼主(2011-01-17):
在实际维修中会遇到显卡、南北桥封胶的芯片。封胶是用树脂胶完成的,市场上有数百种,因为其化学合成不同,所以一种或者几种溶胶水是不能完成重任的,这就给我们怎样除胶、如何除好胶、如何保证芯片以及怎样保护主板提出了新的课题。
        笔记本芯片由于体积大,主板散热快而且封胶的往往不止一个芯片的特点,用小口疯抢温度达不到,也容易损坏芯片,BGA返修台受热面积大,即使用隔热胶带处理,也会出现除了一个芯片的胶,造成另一个封胶芯片虚焊或者向外帽锡珠。采用大风口的螺旋风的风枪就可以担当重任,如果芯片的面积大于风枪口,可以采用人工旋转的办法补偿。
          一、 除胶工具。
    这里面主要分为拆芯片前与拆芯片后两个过程。
      1、拆下芯片前。
      拆边胶。这一步很重要。很多芯片的边缘封胶不向外延伸,但是个别的芯片的封胶与周边的小的阻容元件连在了一起,因此,必须将小元件与芯片分离开,同时还要处理芯片边缘缝隙的胶,这要用到小的尖形物体(如大头针、尖镊子)来完成。(如图1)
    2、拆下芯片后。
    除胶。芯片上的胶可以用烙铁去除,也可以边用风枪吹,边用镊子夹。对于主板上的残余封胶,用烙铁去除时,要注意不能损坏焊盘,否则还要做焊盘的。建议用风枪吹,配合镊子夹,也可以配合15号手术刀片削主板胶。
     二、拆胶方法。
   1、低温去边。去边胶以及分离芯片与相邻元件时,要根据胶的膨胀温度低于焊锡的熔点这一原则进行,因此风枪的温度必须低于焊锡的熔点,变吹边用如图一的短针挑胶,保证挑除胶的同时,元件不松动。
  2、免膨胀吹。如果直接按照焊锡的熔点温度去吹芯片,会出现胶先膨胀,焊锡后融化的现象,结果就是容易拉断主板的焊盘(有的用BGA拆芯片,有焊盘脱落现象,就是这个道理),给维修带来不便。这个过程持续大约3分钟。
3、加热吹。这是最后阶段,提升温度达到正常吹焊数值(无铅的芯片底部可以用一台预热风枪),边吹焊,边按压芯片,同时不断地用长针挑芯片底部的胶,大约一分半钟,尝试用长针向芯片纵深探,当出现锡珠溢出时,快速旋转风枪,小心用长针扭动,直到顺利挑起芯片为止。(如图2)

网友:
最好有个具体操作说明图就不错了

网友:
如果是黑胶,镊子硬度大,容易掉焊盘的。而弯成与主板水平的扁尖大头针,弹性好、占用空间小,容易插入芯片底部,且不易弄点焊盘。

网友:
发帖时,手边不巧,没有封胶的芯片,以后补上。

网友:
跟楼主探讨下,就是,撬芯片的大头针头是焊接到表笔头上的,如果取无铅桥,温度过高,会不会出现伸进芯片内部后,大头针脱落的现象噢。。。

网友:
不会的。针不是一直插在里面的。只是探测焊锡融化的情况,避免延迟时间造成芯片的过热损坏,再就是针撬动的要比镊子柔和的多,避免铜箔脱落。

网友:
很像 拆手机的封胶芯片,比如著名诺基亚黑胶,我一直很害怕。 楼主讲的让我 茅塞顿开!
吹芯片,每隔一分钟要停一下,试试不很烫手了,再吹
另外, 楼主用的什么风枪?

网友:
司登利2305螺旋风风枪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呀!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