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运F233T 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17):
神舟 承运F233T 艰难维修一例
(版号:37GU40000-CO
        今天没事写个案例。
          接到个2修机,机子拆的七零八落,高压条也没了,板也焊得差不多了一修描述:
原来是外接能亮,内接屏暗,报了换灯管高压条150以为送钱来了,哪知道换完灯管不行,再换高压条悲剧开始了,上电两头都不亮,还闻到焦味,马上关机。拆机再上电已开不了机,看到EC  ITE8512 已经爆裂,换,能开机,但外接内接都不亮;以为显卡坏了,换,换不行;又以为北桥坏了,换,还不行,客户天天催:换个灯管不用那么久吧师傅,答:不稳定,帮你测试。。。。。。能换的都换了,你帮搞搞好吗?
目测,除了EC换得窝囊(附图如下图1)需处理外,北桥、显卡换得换不太差,接下。

处理完EC,上电顺利触发电流一路跳变以为捡便宜了,可是外接不亮,把它的屏搞好接上也不亮,折腾才开始呢!
示波器打波看跑马应该正常,感觉肯定到显卡了,难道显卡没做好?人家是比较出名的土炮桥工,这个机器他也不会故意搞不好,那样对他没好处!#%##%%,不管了,我也来坐下桥工,换一个看看,换完了试机还是外甥打灯笼,晕了,看来骨头不是这样啃的,得动点脑筋才行!
又折腾了将近一个钟也没发现问题,越来越看那个做过的北桥不顺眼,可是心里又很清楚这种垃圾板BGA做多了板就废了,所以必须要找个恰当的理由不然不能再做北桥BGA。按部就班吧带灯测试座接上:好像发现点问题,有一灯很亮,是北桥的,可是能正常跑码,要不要换?
一切还是正常化看图查下外围吧:该脚命名BR0#,接北桥F1,会不会外围哪里搞短路了,一看图(如下图23)心凉了,通过一个电阻R3271.05v电源,能开机能跑码,1.05V也量过很正常,没戏了。看来这回有借口杀北桥了!!!!!

就在准备杀桥时忽然灵机一动,现在修的是神舟,这机器不按套路来的,所以也不能像当然的杀桥!当务之急是把R327找出来拷问下,不行再杀。
好事多磨,没有点位图板上标的又不清楚,跑电路确定这个电阻花了一个多钟,但是事实证明没有让我白干活,去掉R327,再看带灯测试座:正常。还好,没办出类似六月飞雪的冤案
接下来意想不到的东东终于被我发现了:量电阻接1.05V的那一端发现阻值(数字表二极管档)0.04,换个档次更高的表再测0.039#%@%#----原来量过1.05V正常的!!
再上电量:1.056V正常,但阻值还是0.039!!神舟果然是神啊!记得量过同样机型的这里阻值应该在200以上,可是这样的情况它也挺得住能不掉电不保护,厉害!不过问题应该找到了!
看图结合已修过的思路对1.05V进行排查:显卡换过,北桥一修干过,其它我也看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SB了,封满红胶的----胶还在,以我帮他修过的机器看他的思路:判定一修哥看来是没干过SB,我来赌一把!
SB拆掉,没急着上新的,量板上1.05V处对地阻值,正常了,再量SB上相应脚位确定是SB问题,如释重负,上新968,神马修复。
之所以一修哥换个灯管能让神舟这么难修,经这次折腾本人总结原因如下:
1、电烙铁是15元一把的以前修纯平用的,不防静电,一点下去问题就来得更多了!类似问题的机器我就接过不只一次了!这点曾经善意提醒过,但回答是:我没你那么奢侈,十来块能搞定的工具硬要我花几百去买!不是要我增加成本吗?
2、神舟确实不按正常出牌,有些该有的保护电路根本没有,不能照套路来想当然:修神舟,一切皆有可能!
因为是马后炮,所以图拍的不多,抱歉。

谢谢各位高手能耐心看完,弯路走的太多了,所以敬请各路高手拍砖!

网友:
这IO换的 - -  汗颜啊

网友:
IO旁边可怜的电阻电容啊

网友:
思路还好,就是你换芯片最少把旁边的焊锡膏洗干净好不好。

网友:
这款机子都还能修,不怕修好了用不了几天就报废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交货好多天了没问题的,只是今天无意看到那个拍下来做记号的EC的漂亮照片,才想到搞个案例来纪念下的!

网友:
楼主那EC的靓照确实应该留念。神马都是浮云,二修哥果然有道。

网友:
修的的确很艰辛啊!!查故障很到位,思路一直是明确的,定力蛮强的。

网友:
不错啊,呵呵,遇到过联想的机子问题也差不多,高压换,不行,南从做不行,最后才干EC好了,可惜自己不怎么会写文障

网友:
  楼主用松香啊 ,我也喜欢用松香哎!那个什么焊锡膏半固态的那种,总感觉不好用,松香不容易挥发,焊东西实在

网友:
SB的原因引起接1.05V电阻的阻值拉低,楼主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一修哥这高压换得精辟啊,你的电络铁也是时候换换了

网友:
这EC焊的。松香也太多了吧。很不错的实例

网友:
一修的水平实在是差劲  怎么可以焊成那个样子啊

网友:
果然是牛X

网友:
焊接的水平比我还要好一点,我也要努力呀

网友:
二哥不笑大哥,行不?还有三哥在后面呢

网友:
看来买个带灯测试座还真有用途

网友:
烧EC,肯定是你接高压板的时候,把供电和开启信号接连了,不过还好最总还是好了,吸取教训也得总结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