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要短接一下才可以用

楼主(2011-01-17):
   遇到一个怪问题。接到个长城的电源,插主板上的话一点就灭,用镊子短接让电源转一会儿插主板上又可以了,这种是什么故障啊,电源我拆开看过,电容没爆,也没有什么芯片烧坏了之内的,高手说下啊,客户晚上要过来拿了,坐等啊!!!!!!!!!!!!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那两个最大的电容吗,把两个一起换了吗

网友:
怎么 没人啊,高手们去哪里啦啊,来这里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
是的两个一起换啊,

网友:
好了给我说一个,我很关注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不行,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叫客户买了一个二手电源

网友:
先检查300V电压正不正常  正常在检查待机电压。你说的这种故障大部分是电容问题。

网友:
有的电容从外观上看不出来有问题,还是把输出端的电容都换了吧,应该可以解决问题。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1-02-18):
感觉好像电容的问题

网友:
俺也感觉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