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和短路的概念????

楼主(2011-01-17):
那CPU来说  短路的话加电第一次诊断卡闪一下灭  第二次就不闪了   掉电的话第二次还能看到闪灭的情况  是这样吗??

网友:
是的,就是看有没有二次触发

网友:
短路,绿线已被拉低

网友(点评):
对 只有断电之后再触发了

网友:
短路的话强加电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INTEL原装的有的跑到内存掉电了后,会自动开启的。正常的,
有的是主板监控芯片坏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