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屏M190PW01通病维修经验

楼主(2011-01-17):
如下图所示部位,我已经遇到多个这个型号的屏,都是同一部位的电容击穿,造成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场效应管击穿。把这个电容换了就好了,修复好几台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故障现象:白屏。查驱动板供电管烧毁,测屏供电+5V短路。

网友A:
液晶是什么问题啊??是白屏吗???

网友:
LZ,什么问题啊

网友:
看不清楚点位啊,麻烦楼主把点位说一下。

网友:
估计是跟供连接的电容吧

网友:
楼主请把该说的说清楚点,如什么故障什么部位的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的话会烧驱动板的5V供电管,导致白屏 以前修过 但不多

网友:
我遇到过,,是美格的一款。就是板大上的哪个大点的电容跟5V供电相连有万用表跑得出来的,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就是老是烧屏供电的那个三极管。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晚上试试。

网友:
樓主所說的故障是,開機可以正常使用但過一會就自動黑屏或白屏,關了在開還可以用幾分鐘,總是重複上述的問題。

网友:
我关心的是楼主你这样一修,收了多少银子呢????

网友B:
我一般修一下150元,或者把故障屏几十元收下来,修好再卖!

网友:
昨天我接的一个LG 943的液晶也是这个屏,花屏,试过了驱动板没问题。电压5V 12V都有,现在已经在淘宝订了AUO-030的屏芯片,等到了再换上,问下各位这个芯片坏得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遇到过 ,定了AUO-030换后涛声依旧。

网友:
经验到是不错,就是描述得有点简单

网友:
lz 说清楚点

网友(2015-11-24):
拆掉电容,换保险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修一下150元,或者把故障屏几十元收下来,修好再卖!

次方甚妙  我和你差不多  这个价格  以前10块收了一个客户的坏的 (再我这里抵了10块换了一个好的二手显示器)现在修好后自己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是什么问题啊??是白屏吗???

必须是白屏啊····供电都没有。怎么会有图像

网友:
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场效应管是哪个?我手里有一块AUO M185XW01屏,就是驱动板没有给屏5V供电,(检查是一个三脚的贴片元件,上面印着X1RV 27。27是横着的。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在一侧的两只脚都有5.2V电压,另一只脚无电压,正好是给屏的5V供电)。屏上5V正负级短路。目前我找不到短路元件。拆了好几个件了。电感也拆了,电感一端接地了。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
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本人技术有限,正在学习中。

网友:
可以用烧机法,哪个坏了都可以烧出来。

网友D(2021-08-13):
三星19寸显示屏电源板与显示器连接4插头怎么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