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GIGABYTE GA-M52L-S3P 经常在用的过程中,自动死机了 应该从哪里查起?

楼主(2011-01-17):
我的机器配置
主板: GIGABYTE GA-M52L-S3P
芯片组:NVIDIA(英伟达) nForce 6100-405/430
BIOS:12/31/08   版本:F1
内存大小:1 GByte   内存类型:EDO
时钟:334.8 MHz (5 : 3 ratio)
通道:双通道
处理器:AMD Sempron(闪龙) 140
显卡:ATI RADEON X800 XL (R430XT)  芯片:ATI RADEON X800 XL (R430XT)

基地的朋友们,如果知道麻烦告知下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2011-04-05):
你用多久先自动死机.先换风扇

网友:
清洁下风扇不行就给散热片加点散热膏看看

网友(2013-06-02):
亲,有BIOS吗,能给我备份一个吗?给你加加分

网友:
我有块板子也是这种情况,没有搞定,CPU温度偏高60度左右

网友:
散热、内存、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