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换屏失败

楼主(2011-01-17):
半月前到了台dell 1400的机器  开机闪屏 进系统时候又变白。进去后OK 。   判断为屏坏了   后给客户换了一块。不亮。 换码片。 亮起 。 ok  还给客户。第二天机器又回来。说机器一大早开机时会黑屏。 进系统后就正常了。之后每次都开机OK  放在店里测。第二天果然会有那个黑屏。之后一直OK   重插屏线与主板接口   之后再测  两天后OK
今天又回来- -  还是那个情况   打击到了。。。。

各位师傅们有遇到这样情况没???
帮帮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
兄弟定条原装的屏线看下吧,可能他之前的屏幕都是好的,你可以把他之前的屏幕找个驱动高压板写个程序测试下,我遇到过,但是还过屏线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 我这有这样的屏线 马上换。但是测试也要等明天才能侧出来啊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显卡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肯定是先简单在复杂吗,慢慢来吗,一步一步解决吗,先换里屏线不行在做显卡,毕竟做显卡要麻烦吗,还有风险,呵呵,

网友:
是不是LG-PH的屏,感觉还屏有问题。我遇到两冷机开机屏花或白。热机后就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那种屏啦   LG的我们老早就不用了  呵呵怕了。

网友:
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屏线换跟新的

网友:
按维修流程一步一步来排查吧,换屏线后的结果怎么样了呢,有测试出来了没,修好了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如果没屏线,先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本机黑屏时按大小写键有没反应,有没做过外接显示器测试,DELL 1400是NVIDIA的显卡吧,量下北桥到显卡之间的数据线看有无空焊。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这款机器,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过显卡,显卡是630的。现在开机灰屏,所以想也没想,就跟客户说还是显卡的问题,价格谈好,换621的显卡,故障一样。又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后来换屏试一下,好了,原来是屏换了。。跟客户扯了半天。。

网友:
多数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