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54主板(加焊一体桥故障消失了)

楼主(2011-01-17):
一映泰754主板NF61S、出现故障是容易死机,仔细检查后发现,无论用什么牌子的好内存,只要一上这主板用软件查内存就会全红报错,但我打了内存槽的阻值电压,没发现异常,没思路了现在
主板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死机又叫当机,包括蓝屏。造成电脑死机的原因很多例如:
1.CPU过热;
2.电源供电不足;
3.记忆体bank损坏
4.硬件不兼容
5.软件不兼容等,
区分死机有技巧,首先就是看系统死机的位置,是在进入操作系统死机还是,在进操作系统之前死机。
进操作系统死机,与软体关系比较大。
未进操作系统死机与硬件关系比较大,
关于如何排查请到基地里多转转,会有你满意的答案。

网友:
正在上机加焊桥

网友:
NF的桥易空焊,加焊桥

网友:
已经解决了,郁闷啊,第一次加焊失败了,开不起机子、搞得要从新植株,还好第2次没失败,不然又要头疼了,

网友:
加焊可能挺不了多久。还是重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