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2015激光机卡纸,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1-01-17):
纸走到定影组件过了三分之一的纸就卡住 了。拆定影下来看了定影膜,下辊都正常,传感器也清洗过。传感器弹黄也看了。

网友:
有没有看过上纸分离的磁吸是否正常,有可能在那出问题,我之前碰上一台1010机,问题和你说的一样,你试看吧

网友:
是不是硅油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看看。谢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的加热片 上的硅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时问题解决了,回复一下,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我也修过CAN LB2900的机器和1010的结构是一样的。当时我拆的时候就觉得奇怪怎么没有分离爪了。  你说纸分离的磁吸是什么东西啊 我想功能和分离爪是一样的但我没看过 可否弄个图片看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了。解决了。是一个齿轮没上好。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啊,图片我没有啊,就是在机器右边背后,紧贴搓纸轮杆那个,我不会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虚惊一场,你怎么不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就是。下次注意到。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遇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