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1-17):
这显示器拿来的时候是花屏,(显示器是个组装的杂牌货)我怀疑是屏线的问题,我把屏线拆下来仔细看看,结果看见屏线有的地方已破裂了,我就用胶布把它包起来,结果我上屏试试,%白屏%我知道郁闷,(屏线我仔细的检查过没有粘在一起的)我用通用版点过了还是白屏,我查了屏的保险是好的,我修了2天了还是一个样,请师傅们给我的思路,谢谢。

网友:
换张驱动板看看

       屏线  好坏      5V供电

网友:
你没把屏线插反吧

网友:
更换驱动板,问题依旧,就用电烧法测屏。

网友:
电烧法测屏 怎么个测法 请师傅说仔细的  屏线没有插反

网友:
检查屏电路的电压有没有升起。

网友:
檢查屏電路的電壓有沒有
更換新的AD板是否一樣(很有AD可能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