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过CPU

楼主(2011-01-17):
T61主板不过CPU,之前修过,也是不过CPU,加焊底座后使用了1天,又出了问题,现在CPU供电才0.93V。CPU温度温和,这怎么修?

网友:
电流停在0.65A

网友:
在线等了,会不会是座子坏了?

网友:
时钟复位  PG  都有了吗??

网友:
LZ这么问 可能只有换板哦  ,U的CLK ,RST正常不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T61  CPU假负载是用 478酷睿2双核的还是迅驰2的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