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上网本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17):
机器为不加电拆开量了下发现公共点只有3点几v。
然后跑保隔电路,检查下有无不良原件。

当测到pr11的时候机器开机了 在量电压全部正常,怀疑是此电阻虚汗或性能不良,不管了先换一个。

换好加电正常,装机ok

网友:
高手 厉害 笔记本电脑好复杂啊

网友:
感觉不靠谱。。

网友:
我就飞线去公共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版主 是不是有别的见解呢!还请多多指点哈!这个东西在理论上说的是很容易坏的!为什么说这里不靠谱呢?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静态测量的数据说一下啊。换PR11前后的数据。好让大家更明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  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