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T14C维修经验

楼主(2011-01-17):
T14C
Q8104第2脚VSUS_ON无电压,U3001坏,
待机电流偏大为0.15A,D8201第1 3脚之间短路,D8201坏,
D8201第1脚与U8200第6脚相连阻值偏低,U8200坏,
U9200 1脚ALL_SYSTEM_PWRGD短路,3VO微短路,U9200坏
1.2VO短路,CE8204坏
T14C挑CPU,刷BIOS没好,放电后OK,还不行也可能是南桥问题
T14C待机电流0.08A,正常待机0.03A,U8100 PS51020 断开JP8106后U8100不发烫,U3002第4脚有2.几V电压,好板此脚没有电压,换U3002后OK
T14C网打叹号,重做系统后OK,再测到网打叹号的还是重装系统后OK
T14C量BIOS有波形跳变跑到显卡部分,但不显示,换BIOS后OK
T14C量BIOS有波形跳变跑到显卡部分,但不显示,BUF_PLT_RST#对地短路,U3003坏
T14C开机显示后当机,USB键盘打不动,不出现按“F2"进BIOS的提示,刷BIOS后OK
T14C无待机,U8100第24脚无19V电压,C8125短路,取下C8125后不短路,将R8118与U8100第24脚之间接线后OK
T14C待机偏高为0.07A,正常为0.03A,U8200第8脚3V电压偏低为0.4V,换U8200后L8200 L8201电压偏低,R8201阻值偏大,正常为4欧姆
T14C有待机不加电,将U3001第2脚和R2144第1脚相连后OK
T14C网卡打X,网桥U3402 9 10脚之间开路,15 16脚之间开路,换网桥后OK
T14C有BUF_PLT_RST#,无A20M# H_PWRGD H_CPURST#电压,换南桥后OK,一般都是换了两次才好的,用的都是新桥
T14C 指示灯LED5604待机就亮,有BUF_PLT_RST#,无A20M# H_PWRGD H_CPURST#电压,U3001第44脚与R3012之间断线,接线后换U3001 OK
T14C VDD_LAN_1.8V对地短路,C3508坏
T14C 3VAO电压偏高为4.97V,U8102坏
T14C U8100第9 10脚电压偏低,U8101坏
T14C点位图

网友:
LZ怎么不上个图,这样效果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图纸啊,没办法,只有个点位图

网友:
楼主修这个板子修了多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来的都是成批的,没修多少,就三十片左右

网友:
成批的修也很好啊 ,技术提升的快!有带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公司有培训的学员在维修部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