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T14C上电时序

楼主(2011-01-17):
ASUS T14C上电时序
DC_JACK_IN J6001(1)
A/D_DOCK_IN L6002
AC_BAT_SYS JP8804
5VAO 5VA JP8100
3VA 3VAO U8102(5)
+3VA_EC JP3001 +3VPLL R3001  +3VACC R3002
EC_RST# U3002(1)
VSUS_ON U3001(48) Q8104(2)
ENBL U8101(3) PD8104(1)
12VSUS U8101(5)
5VO 5VSUS JP8102
3VO 3VSUS JP8101
3V_5V_PWRGD U8100(12) R9204(1)
1.8VO 1.8VSUS JP8201
1.2VO 1.2VSUS JP8203
以上电压待机就有
1.8V_1.2V_PWRGD U8200(15) R9217(1)
SUS_PWRGD U3001(54) R9203(2)
PM_RSMRST# U3001(105)
PWR_SW# U3001(2) R4616(1)
PWRSW# R4616(2)
PM_PWRBTN# U3001(69) U2001(239) R2144(1) 待机3.3V,加电瞬间有跳变,开机后保持高电平,此脚对地短路一下可以加电
+VCC_RTC D2103(3) R2109(1)
RTCRST# R2109(2)
SLP_S5# PM_SUSC# R2402 U3001(29)待机0V,加电后3.3V
SLP_S3# PM_SUSB# R2401 U3001(26)
SUSC_EC# U3001(70)
SUSC_EC Q5709(3)
SUSB_EC1# U3001(187)
SUSB_EC2# U3001(109)
12VS  Q9107(4)
5VS Q9106(2)
3VS Q9105(1)
1.8VS Q9100(1)
1.5VO 1.5VS JP8301
1.2VS Q9102(1)
1.05VO 1.05VS VCCP JP8302
0.9VO 0.9VS JP8300
12V Q9104(4)
5V Q9103(2)
3V Q9108(1)
2.5VREF U9001(4)
1.8V 1.8V_DIMM JP0701
VDD15 Q3302(2)
VDD33 L3301
DDR_PWRGD R9202(1)
ALL_SYSTEM_PWRGD U3001(149) U9200(1)
CPU_VRON U3001(76) R8039
VR_PWRGD VRM_PWRGD U8000(1) R8001 Q3005(1) U1001(405)
CPU_PWRGD# Q3005(3) U3001(55)
FORCE_OFF# PD8104(2)
EC_CLK_EN U3001(168) R2492(1)
CLK_EN R2492(2) U2901(1)
CLK_ECPCI R2903
PM_PWROK U3001(148)
CLK_SB14 R2916
CLK_EN# Q2901(1)
CLK_SBPCI R2906
PCI_RST#_SB U2002(1)
BUF_PLT_RST# R2004
PCI_RST# R2003
H_PWRGD Q0302(2)
H_PWRGD_NB R0321
H_PWRGD_EC Q0302(3) R0328 R3011 U3001(24)
H_CPURST# R0326(1)
T14C点位图

网友:
哇,看着有点晕。。。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是信号,后面是零件位置,括号里是对应的引脚,查时只要从上到下一步一步的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是个好东西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到的时候对照点位图,自己研究一下,不过不太适合对时序一窍不通的初学者,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子短路的多,一烧就是一大片,但短路排除后还是可以修好的,以前修没信心,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大多数问题,只要细心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