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楼主(2011-01-17):
前两天朋友拿了台X31的机器,说是报错,进不了系统,我开机确实报错,但是忘记了报是什么错,应为一大堆,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无线网卡不是原装,让你移除后在开机,我看了英文拆机把无线无卡去掉,开机还是一样,还一个原装的上去还是不行,最后我在BIOS里面把本地网卡关掉,还不行,直接把板上的BGA网卡去掉,这次OK了,可是没用几天问题又来了,还是老样子,现在又是这样,真搞晕了,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或密码芯片问题啊。

网友:
这也不好判断,换个南桥

网友:
不就是1802或者是PCI ERROR吗?
这种处理方式很多啊

网友:
呵呵,两天没来了,这两天累坏了,去深圳弄监控回来,忙的都没空登录我的讯唯了,呵呵,我的X31是报1802,南桥我已经换过一个了,时好时坏,前两天好了几天,这不从深圳回来,又不行了,唉、、、、

网友(2011-02-19):
密码心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