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瞻的AH326_8GU盘量产突然断电过程损坏

楼主(2011-01-17):
宇瞻AH326_8GU盘 我用量产工具,量产过程中突然断电,现在都在现在插入U盘显示无法识别,请大家指点一下有什么方法修复U盘啊!

网友:
用量产工具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量产工具怎么修复啊?
现在都在现在插入U盘显示无法识别,量产工具找不到U盘

网友:
应该是主控坏了吧,我猜的,呵呵呵

网友:
短接闪存的29 30脚插入电脑就可以识别U盘,就可以量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