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求助865PE换南桥

楼主(2011-01-17):
我的华硕P4P800SE现在USB全部不能用了,PS口也有类似问题,但是装好系统后用PCI-USB能正常使用,初步预测为南桥内部损坏,处理了又舍不得,毕竟这个板子还是比较经典的,想修好使用。论坛里有不少在北京专门做维修的朋友吧?有没有朋友愿意帮忙维修的?给个价格吧。

网友:
如果是南桥坏了不用修了,可以买一块了,如果是供电坏了还可修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hab123321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怎么测试是否是供电坏了?

网友:
从楼主说的情况看不像是南桥损坏,像是电源的问题,修修也就10--20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台给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电后用万用表测USB的第一脚是否有5伏电压或PS2接口的第四脚是否有5伏(板子平放,一个接口6个脚不是分竖的两排吗,左三个右三个,左边的中间一个是第四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PS2和USB的供电一般是同一路的,估计是热插拔不当将供电的电感或保险电阻烧了。如果南桥损坏造成其他的都正常只有PS2和USB同时损坏倒还是挺稀有了

网友:
多数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你插个鼠标有亮灯就说明有5V供电

网友:
插个鼠标看看光就说明供电是好的,

网友:
PS2和Usb同时用以个供电5V,照你哪样说的话, 都不能用,很有可能会死供电的问题,
但是也不排除是南桥的问题, 你下查下,打下阻值。看下南桥是不死短路了。

网友:
感谢hab123321 、冰雪飞翔、郑华、民康维修以及奋斗小青年的建议和指点,我抽时间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