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TB硬盘的分区软件

楼主(2011-01-17):
什么大硬盘?3个TB的现在才算大硬盘。给我个3TB硬盘的分区软件吧。跪求。。。。。

网友:
随便什么分区工具都可以搞定它,XP系统下也能分区

网友:
3T的也能分吧~~用NTFS~

网友:
windows 7安装版,安装过程你就可以分好后就重启电脑

网友:
DM10.0不是可以么?  新出的

网友:
dm 10 超牛x

网友:
就是啊,分区工具多着呢?竟然能出3T的硬盘,就一定有相关的工具软件支持。

网友:
有理,最起码在WISTA或WIN7下分区那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昨天刚分了个,2个1.5T的希捷硬盘,用DISKGENIUS分的

网友:
3T的硬盘,只有新主板才支持启动,老主板只能当数据盘

网友:
貌似win7安装盘可以分吧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3TB不算大,很小。

网友(2011-03-10):
3tb硬盘不是分区软件的问题,而是bios的问题。不能全部使用,efi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超过2T的硬盘需要转换成GPT分区,新出的很多分区软件都支持,如果要装系统,只能用64位版的,否则只能做数据盘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神呀,16tb 啥概念呀

网友:
用diskgen啊,什么样的硬盘都可以分的。当然坏的不算!

网友:
   分成NTFS就行了

网友:
还真没用过这么大的,用魔法分区.

网友:
DM10\DISKGEN\WINPM
都可以的~太多了

网友:
什么软件???????

网友:
DM10肯定可以的,DISKGUN也可以

网友:
2TB的我试过 用XP GHOST系统盘进PE  然后用自带的工具就可以分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