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F开机电流0.64过几秒就掉电

楼主(2011-01-17):
     我有一台ASUS Z99F的机器,待机电流0.1A,待机时没有3V,5V,按开机按键,电流跑到0.64A,各个电感的电压全出来了,但过几秒就掉电了,这时的待机电流是0.3A,但掉电后3V,5V还有,其他电压没有了,再开机现象一样,电流0.64A,电压全出来,过几秒又掉电,CPU和内存拿掉也一样掉电,换了内存也一样掉电,我先加焊945GM北桥,没有用,然后换了一片945GM北桥,还是没有用,在主板上面也没有量出什么元件短路的,用CPU假负载开机量,CPU电压也有,CPU  PWGD也有,可CPU RST没有电压,请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网友:
我再补充一下,在开机电流跑到0.64的时候,PCI RST有3.3V电压,说明已经复位了

网友:
所有供电正常,我一般都是做南桥的,成功率50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常,0.1A太高了,查下吧

网友:
北桥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哦,说错了。待机0.01A

网友:
桥,一般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