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故障 好郁闷的、、、

楼主(2011-01-17):
前些天接到一台三星的显示器,花屏  彩色竖线   确定驱动板故障  拆机后   后查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但是没那个编程器刷    万能的刷不了    打算直接换通用驱动板,但是换完驱动板就没显示了,测电压被拉低    12V供电变成8V  后来又给驱动板外加电源   但是还是点不亮背光灯   但是用原装的驱动板装上就可以点亮,真的搞不懂    背光灯的12V   地  和开机信号都满足了   就是不亮  难道高压板上还需要一个其他信号     后来用外接的高压板   还是点不亮   因为用外置的驱动板和高压板之后   电压都会被拉低    而且电源板上的变压器还吱吱的叫   好像激励不足似的、、、 搞不懂电源板怎么会带不起外接的高压板和驱动板,  后来接上原装的驱动板也不亮了,电压正常   但是变压器吱吱的叫   我认为是因为我外接驱动板和高压板把电源板给搞的激励不足了、、、因为懒的跑线路   就不修了 、、、被它打败了    虽然能修好    但是还是需要费些时间的、、、
再说如果修好了   价要高了   客户也不会修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让人郁闷的板子呢、、、

网友:
电源功率是否不足呢

网友:
难道高压板上还需要一个其他信号
還有(亮度) ADJ 信號未接也會無法(啟動)高壓版
電源約3-5V

网友:
三星液晶如果换驱动板,最好用NTA93, 接5V就可以, 如果你用通用板12V供电, 电压肯定会拉低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最好接5 伏供电.直接在那个大的5伏转3伏的管子上.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电源板功率不够,于是用了两块电源板分别接的驱动板和高压板。而且必须分开接,并联起来就不行,一并联的话,高压板的12V供电会升高,然后就不亮了。

网友:
那应该是LZ电压没接对吧!

网友:
我原来遇到过一起奇怪的问题和你的有些相似:是这样一个LENOVO

网友:
的显示器,原来问题是不通电拆开一看有个独立高压板 (是原来是电源高压电源一体板的高压坏了别人加的)我换了个独立高压板后OK ,但有2个问题:1就是显示花屏,经查驱动板也坏。换了一个2025通用板.2电源板有很大的电流声。后决定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从淘宝上买了一块。就是到驱动板的排线排序有些不一样其他都一样,但我用通用驱动板飞了3个线到电源板上弄死都把屏点不亮。郁闷了还以为是线接错了。后查都是OK的  在问了淘宝的卖家说要将电源板上的ON/OFF和ADJ 接在一起在分一根线到通用驱动板 嗯 ,一接真的亮了。只是这样一接后电源板上就出了一个小小的电流声。后装上外壳后OK   我当时问了卖家他说是通用驱动板和电源高压一体板不兼容 。但我用原来的都可以点亮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可以直接给通用板供5V。找到驱动板的5V供电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