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378CPU的,维修无思路

楼主(2011-01-17):
老主板,378CPU,起初测得CPU无电压,其他电压正常。后换掉上下场管,有电压了。但电压比正常值偏高1。5伏左右。装的时候嫌用热风枪吹太慢,就用烙铁焊的场管。结果把那个地方都焊得起拱了,一测量,感觉不对,又取下,重新用风枪吹上去。结果一个场管正常,另一个场管,有一个脚为9.4伏,其他两脚均为0伏,场管是好的。估计是哪个地方对地短路了,不知道如何弄了。菜鸟一个,,,,请求指点。刚才查了一下,亚帝伦主板

最后送华强北修,结果问题就是那两个场管,起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我用两个大场管,可能是没做好还是场管在焊接过程中又被击穿了,他们换两个小的就正常了。真是郁闷哦,这样的学费交了两次了。

网友:
378cpu是什么?

测下vid组合正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