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显示器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1-01-17):
客户拿来时,机器已经修过,主板上的电容都换过!
现象:屏幕一闪一闪的。
根据情况改了个高压板,因为当时没四灯的,就先用个两灯的,改好,接上,可以显示,一切正常。(就是暗,呵呵!)
由此判断高压板坏。
出去买了两个高压板,换上,本以为一切OK,谁知屏幕又开始闪,换两灯任然没问题。四灯,故障依旧。
测试过灯光,确定灯光都没问题。
请教,应该怎么修?

网友:
是屏闪还是画面闪

网友:
是背光闪还是画面闪

网友:
闪的时候量下电源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电压在跳,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
檢查電源12V迴路的濾波電容一定還有故障
您可要檢查(詳細)

网友:
闪的时候,那个开关3.3V跳变,那个12V没事,就是该高压板的开关线有3.3,一直跳。

网友:
仔细检查别人换过的电容,是不是换过的电容容量小了点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