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IBM R51 ,跑码卡38,修了N天了

楼主(2011-01-17):
几天前接修一台IBM R51。
配置:CPU 1.6 1M/  855PM(小核心、0.6的球)/ATI7500/DBM/LAN RC82540/BIOS 49LF008A/
故障:开机电流跑到0.8然后降到0.7,停,屏不亮,按键盘没有反应。无任何报警声。
           拆机,检测应该过了内存(不插内存卡E1),最后卡在38。判断问题应该在内存、北桥、BIOS
检修:
           所有供电正常,清理内存槽、更换内存,无果。
           BIOS是SST 49LF008A, 我没有转接座,没法刷此BIOS。
           测内存槽对地阻值,有一个比较小,怀疑北桥有问题,换了一块拆机的桥上去。测试故障依旧
           再仔细测内存槽,发现系统总线(SMBUS)两根里,有一根对地偏小,约10K左右,正常情况下应该很大而且一致。
           查电路图,发现连接SMBUS的设备有南桥、时钟、244F08CN、内存槽。
           拆下南桥,2线对地阻值依旧。
           拆下时钟,依旧。
           拆下24RF08,阻值恢复正常,此时再开机依旧卡38。可我只有TOP2005+,不支持读写此IC。没办法,
           于是,我找了一块同样形状的主板,测量SM总线对地阻值,奇怪的是对地阻值跟我故障板一样,一大一小。

网友:
哪位仁兄手里有此板(或者T4系列),请帮我测量一下内存的SM总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以免我走弯路。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量过 都是一般大的 14K

至于跑00 跑38维修的 看我以前的帖子 有论述

网友:
   38   干显卡吧、、

网友:
档38,遇到过北桥问题的,还有一次是内存槽下有一个穿孔线轻微腐蚀焊盘脱落的。楼主仔细观察下。。。

网友:
我见过时钟坏的,也跑38哦看下时钟了

网友:
跑 38      IO SB NB都有可能的

网友:
楼主,你为什么不想想显卡呢?IBM这个问题好多都是他的问题啊。

网友:
IBM跑38不好弄,上次有块什么都做过了,最后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换个新的北桥,我的R50E集成的也是跑38做个北桥就好了

网友:
我量了,俩个脚对地阻值是一样大的,我的t40

网友:
跑38一般都是先怀疑显卡的

网友:
这个南桥,北桥,BIOS,都有可能的

网友:
别动不动干桥了,跑38首先必须要刷BIOS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是!

网友:
38不是内存问题么??怎么跑到显卡去了?

网友:
你能确定你的内存条一定是好的么!

网友:
  (继续奉上维修过程)
      找到一台正常跑码的T42,测其SM总线对地,也是一大一小。开来不是SM总线或者24RF08CN的问题。

      拆下显卡ATI7500,居然能跑到87,于是换了一块显卡,开机有时能跑到87,并且连续4声短报警,一直响了4次,有时又不能,重压北桥又可以了

      现在可以肯定,北桥没有焊好,重新补焊北桥,这回每次都可以跳过38,但还是不显示,卡在42,4A。
      看来显卡没有焊好,或者也是坏的。

网友:
我好像记得7500的显卡做BGA时要特别注意。。它标示1pin的方向与主板标示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错了请指正.

网友:
看来楼主最终的故障还是显卡,到现在走了好多的弯路了。

网友:
   38、一般都是内存检测到了   没检测过。。。。

网友:
有可能你做北桥的时候吧显卡做空汗了

网友:
不是说跑38也肯能是北桥的问题的吗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BIOS 的事啊刷个试试啊

网友:
855PM 0.76的球吧,楼主怎么会用0.6的呢

网友:
换个显卡吧 2小时搞定 不行再换别的  换显卡多快   电路神马的费劲儿  换显卡好的话不就可以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