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显

楼主(2011-01-17):
这机。。待机正常。。开机电源直接跑0.8几。。之后就停了下来。。拆机之后。。首先换了个CPU还是一样。。糟也洗了。。还一样。。听师兄们说,是北桥。。。。这桥原本焊过的。。。。我拿去加焊了一下。。结果还一样。。现在电流有时候跑0.5.有时候跑0.8.左右。。CPU那些信号我又不测量。。那位能教教我吗。。各位帮下啊

网友:
那位有这机的图纸啊。。是集成的。。

网友:
AMD 还是INTEL 如果AMD一般是显卡

网友:
是AMD。。北桥已经作过了

网友:
怎么看下就走了啊。。。帮帮忙啊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最好换一个吧

网友:
换一个新的北桥做一下试试,这个问题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hp v3000 amd cpu基本上都是北桥问题,一部分是cpu问题,一小部分是其他问题,这桥如果加焊好了也用不久,一定要换 09,10年的桥,看楼主跑的电流情况,应该是北桥问题,换一个北桥应该会好。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北桥问题,换改良的芯片才会好点

网友:
是啊北桥问题,遇到过这样情况,

网友:
还是换个北桥把

网友:
CPU都换了几个了还是一样。。看来只有重作北桥了。。

网友:
换北桥,  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