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依然4A 分享下维修过程

楼主(2011-01-17):
      这几天因为比较空,所以找了块以前换下的T42板子修,时间隔了很久了,虽然到目前还没修好,但觉得有分享的价值,所以拿出来晒下,有遇到过该类情况的也可以支个招,先谢了。
     不废话了,进入正题:
光板接电源,待机0.019,插诊断卡跑码,上面的几盏灯狂闪,判断应该有短路的地方,查待机下的各电压,VCC3M,VCC5M,VCC1R5M,VCC1R8M,VCC1R2M,先测了3,5v是正常的,接着测产生的其他几个待机电压,当测到VCC1R5M是只有0.67v,查产生这个电压的电路

它是由1.8v转化而来的,查Q76的4脚输出的是0.67v,VR4的5脚无输出,这个电路是VR4和Q76共同作用产生1.5v的(具体怎么产生不是很清楚)因为VR4的5脚无输出,所以先换了个,未果,之后就换了个Q76这个降压管,换好后1.5v产生了,所以确定是它短了,待机变为0.022。
准备开机,一触发瞬间掉电,看到诊断卡是快要开始跑码了,但一瞬间掉了,查了论坛的帖子说是短接max1989的1,2脚短接可以去保护,照着做了,但还是掉电,这个问题有点头大了,忽然看到上面的另外的两个信号

1,2脚的信号是cpu来的,而5,6脚的信号是显卡过来的,难道显卡保护,我短接了5,6脚
一触发果然不掉了,但跑码跑了4A,不过显卡,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发现有个供电没有,由资料得说是显卡的内核供电
VCCVIDEOCORE它是由U51max1845的15脚发出,发现电压偏小,查它的开启电压VIDEO_ON也偏小,查它从哪来

发现VIDEO_ON有1.4v,查VIDEO_ON_PMH4有3.3v正常,有资料得D1是个与门,VIDEO_ON_PMH4进来通过这个电路,最后由
D1的3脚输出内核电压的开启信号,我换了个D1后正常,1,2两脚的3.3v经过D1后输出3.3v正常,然后从U51的15脚也输出了1.5v,心想这样应该能解决了吧,不想依然4A,二话不说换了个显卡,NND还是4A,又开始翻论坛的帖子,发现别人的一篇挡4A写的很精彩啊,说是北桥的一个帧信号未发出,导致无法选中显卡,就是挡4A,拿出点位图量了下,发现有1.47v左右,貌似正常啊(个人感觉,因为无示波器,所以无法测量这个信号正常与否),还有显卡的晶振也没起振,北桥也是全新的做上去的,所以不想去重做了,修到这里就打住了,脑子里现在除了换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还有一招就是拆桥去量总线(本人较懒,所以板子又搁在那儿不动了)。
写完了,实物忘记拍了,大家凑合着看,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和不对的地方大家请指出(有好方法的话就支个招,感激不尽),另外蛋疼的回复就不要发了,大家都很忙,没时间看蛋疼帖,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请帮我个忙:查看一下你T42内存槽的SM总线对地阻值,看看是否一致。
我的求助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8599-1-1.html

网友:
SMBUS不正常也可以引起跑4A不过显卡的故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解釋下SMBUS嗎,以前沒測過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0.4A应该到时钟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吗 仁兄?既然你说 “还有显卡的晶振也没起振”  为什么不换个晶振看看?  期待

网友(点评):
晶振已经换过了 没用 板子搁着 这2天在干别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