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A的保险

楼主(2011-01-17):
20A/250V的保险挂了,但没有找到保险,可以用什么东西代换?

网友:
看错了吧,哪有这么大的。。2A

网友:
LZ肯定看错了!250V2A 我还信 但20A我还真不信!

网友:
肯定是20A的,是工控设备上用的

网友:
工控设备上面的20A是有可能的,电子元件商店里应该有卖【。

网友:
好买到的,查明故障,解决问题在上新的。

网友:
保险后面4个IRFP264烧了三个,零件我这都没有买到,只有去发货。但20A的保险就是找不到。

网友:
20A怎么大的?是不是打谷机上面的电机保险啊?
你肯定看错了,液晶上面是2A的还差不多,要看是什么地方啊。有些地方我们直接用焊锡连接起来。

网友:
发错栏目了

网友:
找错门了 :

网友:
20A保险,IRFP264,应该是UPS里头的吧?20A的应该是快熔,不能用普通的。